迅维BGA

楼主(2016-06-03):
BGA有二年了,现在出现
问题,有没有一样的故障的,现在开机时能正常使用有时一升温或上升到二段时就结束了,怎么搞

网友:
找厂家呀,,,,,

网友:
联系售后    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
这时才能体现出售后的好坏呢

网友A:
亲们,有没有知道售后电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们,有没有知道售后电话的

我给售后,说了您的问题,稍等,售后会答复您,稍等。

网友:
你可否截取一个你的曲线图看看?
如果要急切解决,请联系售后技术支持0755-61502186,QQ2859580537

网友:
您好,如果是迅维BGA返修台,可致电18823306617 苏工给你处理。

网友:
用迅维的bga售后不用坦心

网友:
在老师的指导下,解决了,原来是上部热风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