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 不触发一列

楼主(2016-06-03):
机器为集显 板号 LA-9104P

机器待机电流0.004A 按开机键触发后电流0.016A 而且电源指示灯亮起。这种毛病很明显分析都不用分析。EC已经发出开机信号。桥没有返回信号。无动作。偷懒查都不想查直接跟客户报价说桥损坏。其实这种情况桥损坏或者脱焊的概率已经非常高了。客户同意后开始换桥。换好后。上电。触发。电流0.5A 左右,没过几秒突然就掉电了。之后无任何动作。心想。刚换了能触发是不是换的桥有问题。后来想想。先刷个BIOS 再说。从论坛下了BIOS 。2个BIOS 都刷一下。还是老样子。又花了N分钟。。。终于第二个桥换好了。开始测试。结果还是跟刚才一样不触发。这次没办法了。只能静下心仔细查了。

触发后。直接测量桥BIOS 芯片UH6 的供电。发现电压只有1点几伏。很明显有问题。开来毛病找到了。速度还真快基本是秒杀的速度就已经找到毛病了。请出图纸

心里已经明白了。看8脚的供电 +3V_pch 很明显也是桥的供电。通过搜索到这里

QZ3 123脚依旧低。测量4脚无电压,想找RZ7测量一下好坏。找了半天不到。那就找B+_BIAS电压是不是正常,那就搜索B+_BIAS

测量QZ1 的4脚发现也无电压。这样就可以说明RZ7 是好的。是由于B+_BIAS电压引起的。继续搜

终于找到源头

经过测量发现PQ902 开路。为了省时间。索性拆掉PQ902 直接短接。机器修复。、、

总结:我基本上碰到这些我都想偷懒。每次都先换桥。但是大多数都是桥引起的。这次花了那么多功夫。浪费2个桥真的是不划算。下次改变一下维修流程。不能太偷懒了

网友:
换第一个桥的时候不先检查下故障啊

网友:
有时候经验维修也挺害人的、

网友:
我有一台  近系统断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注意还真发现不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2016-10-25):
有时候是这样的经验主义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