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保修需要什么

楼主(2016-06-03):
最近,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型号a1466,进水机,可以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花屏,拆开机子看了下没有腐蚀的地方,有一点进水的痕迹,有点像油,,用洗板水洗洗烤板 ,,装机测试还是不亮机,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可是苹果本的屏拆开需要很大的勇气,手里也没有屏,就想拿去售后检测下是不是屏坏了,就在群里问了下去售保修要什么东西,,有的说要发票,有的说不要发票,有id码就能保修,我就想问问大家去苹果售后要不要发票,还有就是这个id码在哪里能看到啊?

网友A:
直接去售后试试不就知道了。
他若非要你提供发票。你就说忘记带了呗。。。

网友:
这个我比较清楚,首先你的机器拆了自己清洗了是不能保修的。 一般保修的条件是:国行在保的 不需要发票 没有明显人为损坏的地方。港行需要提供发票和香港通行证。 如果机器动过了自己还是不要去尝试 以免加入黑名单 到时候你找我们这样的也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售后试试不就知道了。
他若非要你提供发票。你就说忘记带了呗。。。

谢谢月饼老师

网友:
进过水的没有关系不要去保修,要找有关系的去保修。以免进入黑名单 到时候有关系也没人能下单。

网友:
据我所知,每台苹果机器都有唯一的身份识别码,ID码在D壳上面标注,人为损坏的机器,苹果是不免费保修的,你指望苹果维修的能给你当面测试是不可能的,机器一般都做返厂维修的,有没有发票并不重要。我的IPAD充电器坏了,拿到国外也照样可以免费换一个。

网友:
不要发票,直接去救可以了,只要你的机子是正规渠道的就行,进水不在保修范围,检查下倒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回收 QQ1123563941 加好友记得告知来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回收 QQ1123563941 加好友记得告知来意

楼主要修机器的你还搞个回收 如此做生意?
下次发现类似的回帖会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修机器的你还搞个回收 如此做生意?
下次发现类似的回帖会删除

那你直接删咯,废话什么

网友:
还有很多人想去苹果维修,苹果根本就不修主板 坏了就换。像楼主air的机器售后连键盘都不给换 直接换C壳。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因为售后会给我单子做 所以他们里面的流程我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