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不触发待机0.004无3V5V

楼主(2016-06-03):
Thinkpad E40
板号:DA0GC5MB8F0  REV:F                      2016/6/1
故障:不触发,待机0.004
拆出裸板,打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插电量得3V5V没有出来,量得开关上也是0V,再测3V5V供电IC ISL6237的条件1脚REF:1.98V、3脚VCC:5V、4脚EN_LDO:4.4V、6脚VIN:19V、7脚LDO:5V、14脚EN1和27脚EN2都有4.5V的高电平,按正常的这些条件满足3V5V就应该出了,可是为啥不出呢????直接换了一个6237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不出3V5V,看着电流表插电的时候无意中发现:

当我刚一插上恒流源待机电流的是0.024立马掉到0.004,看到这样的电流很高兴呀!!!应该是一插电3V5V电压已经出来了,但是后级短路引起保护了所以又没有了3V5V,所以待机从0.024立马掉到0.004,量各个转换电压终于发现PQ65 后级短路5V后级短路

烧机大法,从PQ65的123脚加上5V电压烧,摸到声卡旁边发烫,一下找到了元凶

上图中的电容击穿了,换之OK

板号:

插电待机0.024,出发上电OK,接上屏亮机 装机
忘记拍开机画面了

网友:
跟我自己用的笔记本 一样,我的也是这个板号的。收藏了。烧机大法很凑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太喜欢用烧机来找故障点。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通常情况下  烧鸡大法都是我最后的绝技。  不过烧机找短路确实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