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H61-MLX自动开机关不了机一列

楼主(2016-06-03):
故障现象:自动触发关不了机
维修思路:毕竟都是自动上电能跑马的故障,看来都是你们高手可能直接秒的,高手就一笑而过吧,别笑话就行,这对新手是比较好的帮助哈,
废话不多说,思路开始,能自动上电明显就是io的ps/on脚经过一个三极管拉低绿线来开启电源,那么就跟io有关系,或那个三极管坏直接拉低
绿线或板层有问题导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把io的Pson翘起来把绿线剪短和主板下面分开,直接飞线到绿线,来排除主板电路问题,结果还是
会自动触发,好吧,那么电路是没问题,直接更换IO非常美观直接解决,是自动上电和关不了机直接解决两个问题,若这样还是关不了机把时序倒
一下修就噢啦,这不多说了!

同时也付一个通病,故障就是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换下面箭头标的220排阻能解决,秒好几台了所以发下!

网友A:
你这是直接秒的嘛!PCH都那么多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直接秒的嘛!PCH都那么多焊油!

这是一个暗言了大哥,桥的焊油我故意弄的,直接说桥问题这套路不多说

网友:
这是一个暗言了大哥,桥的焊油我故意的,直接说桥问题价格也得稍高点嘛

网友:
感觉这种自动触发关不了机的还好修一些,必竞绿线相连的就那么几个元件。

网友: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明确,不能开指的是,不触发,点不亮还是什么,另外我看你修板子,也太那个啥,为什么不能仔细查查,直接干,这样容易冤枉很多啊

网友:
小二现在666的了

网友B:
你都是【迅维】出来的那能跟你这些大师级别比,小小一维修都发帖让你见笑了

网友:
华硕电阻确实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是【迅维】出来的那能跟你这些大师级别比,小小一维修都发帖让你见笑了

你这是几个意思、嘲笑我是吧、逗比、信不信晚上就去找你

网友:
还没有碰到,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是网络唤醒的问题。。

网友:
华硕电阻坏的很多通病

网友:
下面这张图的电阻是472的吧,

网友:
3Vsb进桥的吧

网友:
你所说的  220排阻    其实是  472    这个  排阻  就是  OC#  分压   拆了  也不会  开不起 !  帖子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