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32F3300CE不开机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16-06-04):
接修同行朋友送来康佳LED32F3300CE电视一台, 故障现象为偶尔可以开机,大部分时间无法开机。这个机型这种故障99%都为FAN6755坏,换上一个新的就好,但同行已换过多块都没有解决问题,他后来把电源部分的电阻和电容和稳压管和三极管都测量也没有发现问题,于时把机器搬到我这里寻求帮助。                                                           下面是我的检修过程:我首先检测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开机瞬间没有输出电压                                            测量了整流二极管也是好的,这说明有可能开关电源没有起振。于是我又去测量开关变压器的另一个绕组,这个绕组是为电源驱动芯片FAN6755供电的                                              发现此处在开机瞬间也没有电压,这就说明开关电源确实没有起振。我于是去查为什么开关电源不起振的原因。根据这个电源的工作原理,在接通电源的瞬间,整流过的市电给芯片FAN6755的第8脚高压启动端提供一个高电压,芯片得电随后检测市电是否正常,如果市电电压在允许启动的范围内芯片才能输出驱动信号,电源才能进入工作状态。我检测芯片的第8脚(第7脚为空脚),发现有高电压,说明启动电阻正常,这个启动端的供电也正常                                              那现在极有可能是市电检测脚出现了问题,于是我去测量芯片的第1脚,发现电压只有0.8V左右, 因为原本没有搜集这个芯片的各脚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于是我去查这个脚的外围分压电阻。根据图纸及实物,发现这个脚是通过4个1.5M的电阻和一个51K(实物用的是75K)的电阻串联分压得到,根据串联分压原理这处电压应该是在3.8V左右,                                                              很显然这个电压是不对的。于是拆下来测量这几个电阻,发现电阻RW906变值,换上一个新的电阻,电视机恢复正常。附上全图及电路板故障实际部位图

 会员9071132元2023-1-2 15:34

网友:
图文并茂 很好的案例

网友:
楼主对电视的工作原理很是了解啊  这个小电阻坏   真是不好修

网友:
电视表示没修过,对它的原理完全不懂,感谢楼主写案例分享。

网友:
分析的不错,开关电源原理讲得很到位。请多发这样的贴

网友:
分析太好了,看君一文章,胜读十年书!

网友:
开关电源原理讲得很到位。请多发这样的贴

网友:
修液晶电视比修笔记本来钱啊,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lou楼主还是比较帅的

网友:
这机子还没有修过也 学习下

网友:
基本功很好,我对这个电路一直弄不明白

网友:
楼主是电视维修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