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 关机后屏幕灭了电源灯还亮着风扇还转着

楼主(2016-06-04):
以前经常碰到I3 I5的机子,出现这种关机关不掉的问题(关机后,屏幕已经灭了,但是电源指示灯还亮着,风扇还转着),一般都很好解决。

昨天碰到的是CQ61 板号是 广达OP6 , 是GM45集显的,怎么也有这种毛病,郁闷,GM45的没有ME吧。先重装系统无果。

待机正常,进系统后关机屏幕灭了,指示灯还亮着,这时我测EC(KB3926)的SUSON和MAINON都是3.3V,这个就不正常,于是再追查IBM南桥发出来的SUSC#和SUSB#信号 ,发现也都是3.3V,   说明是南桥没有关掉。于是刷BIOS无果,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A:
有图纸吗,我可以帮您分析一下。也许飞个线就解决   动不动刷BIOS    BIOS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我可以帮您分析一下。也许飞个线就解决   动不动刷BIOS    BIOS不容易坏

有图纸啊,板号  广达OP6, 非常感谢啊

HP CQ61 广达OP6--IBM南桥.rar

网友:
这种 不好修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受控没有。

网友:
好专业的分析,小白佩服

网友:
桥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LZ 换桥试了吗

网友:
还没呢,明天有空试试

网友:
前几天换了 IBM南桥,故障依旧,再刷BIOS无果,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