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40暗屏 哪位大哥遇到过?

楼主(2016-06-04):
高压板输出到屏上要多少V屏才能点亮 LED屏亮是不是就一个供电接地就OK了:在线等  那个大哥帮下帮:

网友A:
还有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开起。。。

测到屏的只有19V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到屏的只有19V正常吗

供给屏的电压是对的,但这个电压要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给屏的电压是对的,但这个电压要升压

升压不是在高压板上升压么 我这测的是高压板出来到屏的电压  那就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已经搞好了谢谢:升压电路问题:开始主要是没图纸:

网友:
查高压信号啊

网友D:
最后楼主搞得是多少V的电压点亮的?

网友:
改通用的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E:
LED也是需要 EN PWM VIN GND的才能开启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楼主搞得是多少V的电压点亮的?

48V点亮了开始只有19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ED也是需要 EN PWM VIN GND的才能开启亮度

这是高压的工作条件开始我的高压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是到屏的电压只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压的工作条件开始我的高压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是到屏的电压只有19V

只要有个VIN  NO  GND  就可以了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压的工作条件开始我的高压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是到屏的电压只有19V

还需要有PWM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测试下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谢谢  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19V没有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