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刷机报错4014故障维修

楼主(2016-06-04):
iPhone5s刷机报错4014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4014

  维修过程:

  机器已经修过3次,动过电源、CPU。

  拿到机子以后,重新处理了一下同行动过的电源IC和CPU,故障依旧。看样子故障应该出在外围电路上,首先查CPU的几组供电。在查到给上盖提供的参考电压时问题来了,电阻R27一脚为1.2V,2脚却是0V,正常应该是0.6v(因为1.2V经过R27与R28分压以后得到的0.6V电压)。

图1 iPhone5s刷机报错4014故障维修

图2 iPhone5s刷机报错4014故障维修

  我认为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电阻R27损坏造成刷机报错4014,直接更换,故障解决。

网友:
高手膜拜。。。。。。。。。。。新手菜鸟学习中

网友:
这个电压出问题,也是报错,还真不知道

网友:
高手。本人菜鸟,,。

网友:
认真才是最好的技术

网友:
懂原理图的维修师傅就是比不懂原理的维修师傅牛。。

网友:
刷机的时候屏亮没得??

网友(2016-08-24):
这个学习了,一般报错都会想到CPU 暂存,供电以后也要考虑了

网友:
手机菜鸟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