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 PLUS

楼主(2016-06-04):
       华硕M4A87T PLUS开机复位灯3秒左右闪一次,10多分钟后跑码;请问大神们谁遇到过,CPU座、南北桥加焊过无果;求解

网友:
查下2.5V正常吗,还有晶振也可以看下,只能给你建议

网友A:
查下IO边上的822电阻。这个常碰到坏的。

网友:
坐等楼主分享维修后的成果

网友:
主要测试下2.5v 是否是2.5v 我遇到过几台2.5v 只有1.2v

网友:
我只能猜想是有元器件不良引起的   冷机上电元件不良      主板复位几次   元件有点温度了  就正常 了  我也是猜的

网友:
好像是供电时钟复位在重复来着 一直全部出来了  才开机 ,应该是某个供电不正常  或者在复位一出拉低了他  或者有时候没拉低给正常  估计是某个芯片不正常

网友(2016-11-03):
引用 网友A:
查下IO边上的822电阻。这个常碰到坏的。

这片主板的IO是IT8771E   边上只有排阻472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片一样的故障  我还在查

网友:
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
各种822各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