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CPU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就是不跑码,请求大侠给个思路啊

楼主(2016-06-04):
370主板CPU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就是不跑码,请求大侠给个思路啊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板子,也是的,CPU的PG和复位都正常出了,就是不跑马,期待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cpu复位有没有?

网友:
给个图纸,我帮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板子,也是的,CPU的PG和复位都正常出了,就是不跑马,期待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给个图纸,我帮你看下

网友:
有的,这个就没有图纸了,早期的815主板

网友:
复位有的,所有条件都有的

网友:
CPU  供电后  还要有时钟  和PG的   PCIE  A11脚复位有没有

网友:
看到条件都差不多了    按按CPU底座  或者桥了  然后测Bios  刷下 或者放电试试  然后打值 数据线 地址线了   然后 干桥之类的

网友:
查一查CPU复位信号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有修好,放在边上了

网友:
CPU复位是有的

网友:
来个实物图看一下,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
我也有一个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