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p650断电

楼主(2016-06-04):
6-7P-P650C-001 6-71-P6500-D03  不定时CPU温度过高断电  哪位大神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是不是U的问题呀

网友:
知道是CPU过温掉电了··就很好查了呀··摸铜管··是不是导热不了·(一头热一头温)··用示波器看一下CPU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杂波··CPU上下管都要查的哦··要是你没有示波器··哪就不好修了·

网友:
刷bios,要合成的那种

网友:
真的是温度过高掉电吗  摸CPU这边铜管的温度是不是和出风口的铜管温度差不多   差太多  换铜管    摸温度不高查温控

网友:
散热片排除没

网友A:
检查铜管看看导热有没有到出风口,坏了就换,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铜管看看导热有没有到出风口,坏了就换,刷BIOS看看

BIOS刷过  铜管换过

网友:
BIOS刷过  铜管换过

网友:
测下CPU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