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通卡LOGO的故障

楼主(2016-06-04):
富士通fmv-e8270 开机卡logo后来发现不是卡logo用鼠标可以进入bios 点到日期发现2和0在自己不断的摁 我以为是键盘坏了 没想到把键盘拆下来还是这样。还是一直响 进bios也是2和0不断的摁 加焊ec无果 但是手上也没有这样的EC 想刷个bios也没有bios 求个bios或者大家有没有别的看法。还有没有别的可能造成这种结果

网友:
没有就订咯

网友A:
卡LOGO的故障首先要把外设全拿走··然后在试EC和BIOS··当然必要时要连板上的声卡网卡类的一起取下··这样试才精准啊···最后没办法了·才干桥··

网友B:
键盘接口阻值  看有没有连电容有就去掉看行不行

网友:
看是不是有进水,把外部连接的所以,全除去,测试.

网友:
我就想问楼主一句,BIOS真的有这么容易坏吗?程序真的就那么容易出问题吗?不管台式机,笔记本我用过好多年了,没坏过BIOS

网友C:
打下键盘接口的数据线值。

网友:
怀疑BIOS的话  可以去国外官网下BIOS

网友:
个人觉得EC和相关线路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淘宝上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的故障首先要把外设全拿走··然后在试EC和BIOS··当然必要时要连板上的声卡网卡类的一起取下··这 ...

找到问题了 这个机子是开关面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阻值  看有没有连电容有就去掉看行不行

不 和键盘没关系 换了主板还是一样 最后发现是开关面板坏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键盘接口的数据线值。

最后发现是开关面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