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3 主板不亮屏

楼主(2016-06-04):
   故障:能触发,不跑码,不亮屏。

拿万用表检测,发现无内存供电,无北桥供电,无CPU供电。根据上电时序,从内存供电着手,发现芯片是FP6321A 控制的开关电源。检测这个八脚芯片工作条件,发现第七脚位comp为零,一般的电源IC 这个脚位应该有2V左右的开启电压,这个没有。看来不是芯片问题,而是工作条件不足。循着第七脚找到两个做非门用的三极管,控制端电压没有。但是这个控制端从哪里来?晕了,没图没真相 真心难找啊。

还好迅维网天天签到回贴有积分,于是下载了一份图纸
按照图纸标示信号找到这个位置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04.jpg
经测量 发现pwrgd_ps       来自ATX第八脚灰线。正常高电位,那么Q13C集电极应该为高电位的。但是找到主板这个地方只有0.2Q13是好的,难道是这个103排阻坏了、、、?
拆下排阻单测都正常的啊,装上还是没电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06.jpg
一狠心,换一个再说。找来找去只找到这么大小的822的排阻,换吧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08.jpg
换好上电,一切OK ,跑码,亮屏。如图内存1.6    北桥1.2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10.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12.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14.jpg顺便说一下,有图修板,还是比较享受的,所以大家多来逛逛论坛,签签到,回回帖,学学技术。奉上图纸

映泰ta770e3

网友A:
不错哈,加分鼓励,楼主我好像看到苹果手机板子》楼主修手机的?

网友:
搞这个台式机能赚几个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哈,加分鼓励,楼主我好像看到苹果手机板子》楼主修手机的?

现在行情不好 ,什么东西都拿来修一修,见笑了

网友:
感觉你们修台式总是手到擒来,,我这有好几块想修下都不懂

网友B:
感觉你们修台式总是手到擒来,我现在还是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们修台式总是手到擒来,我现在还是无从下手。

慢慢学啊,总有一天你也可以的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