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夏普AR256L 打印大号的字淡??

楼主(2016-06-04):
我一台夏普AR256L ,打印小的5号字体颜色正常,但是打印大号的字体就很淡了,鼓已经换个也一样,麻烦给下说,这种问题怎么处理,谢谢
字体

网友:
换原装碳粉或者激光器擦一下

网友:
你硒鼓是代用的吧?

网友:
建议送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实地查看

网友:
这个LSU组件有问题会引起这种故障嘛

网友:
我照了相片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复印的时候可以尝试调成 文本,加重,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我觉得应该再看看磁粉辊。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磁粉辊哟. 文本,加重都搞了的,还是不行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 显影仓 或者是铁粉??如果那个有问,但是我大小的字体效果很好

网友:
打小字体效果很好

网友:
硒鼓换过的话。 清洁激光器里面的所有镜片,还有清洁六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