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显示器

楼主(2016-06-04):
今天收到一台惠普显示器花屏换过屏线谁知道屏坏的几率是多少

网友:
点屏测试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要不扔个硬币试一下?   如果有人说9成是屏坏,剩下那1成你就不争取了呗,扔掉?

网友:
屏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要用其它的板子来试一下,,,

网友A:
先点一下各个灯管的电流是否正常,或者差不多的。如有电流偏大或偏小,那个灯管肯定有问题。再看一下电源板有没有元件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点一下各个灯管的电流是否正常,或者差不多的。如有电流偏大或偏小,那个灯管肯定有问题。再看一下电源板 ...

请勿灌水OK?人家说的是花屏和灯管能有关系?

网友:
可以拔插下屏线,或者更换屏线,最好是有通用板点下屏判断问题才好下手

网友:
先查供电是不是正常把屏的bios刷一下不行就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点一下各个灯管的电流是否正常,或者差不多的。如有电流偏大或偏小,那个灯管肯定有问题。再看一下电源板 ...

花屏跟背光系统应该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上一套万能点屏板试下就知道了     另外你也可以拍个花屏的图片上来大家帮你看一看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明基的花屏 换屏线没用 最后确定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这没法子说 驱动能造成花 屏坏能也能造成花 电源供电不行也能造成类似情况 这得看故障表现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要看是怎么么一个花,再能认定是屏问题还是其他,有时屏线接触不良也会花。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再同时代换驱动板和屏线,再花屏就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点一下各个灯管的电流是否正常,或者差不多的。如有电流偏大或偏小,那个灯管肯定有问题。再看一下电源板 ...

昨天我就修了一台戴尔的显示器,现象是通电花屏,过段时间再通电,画面停留几秒就灭了。拆下测有一个灯管电流只有0.05A,其他三个灯管正常。大电容有漏液的痕迹,换灯管,再把大电容也换了,OK.到现在都没出什么问题。  我想说,我所见到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