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3

楼主(2016-06-04):
msi改装,不过画面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描述的详细一点吗 是卡logo吗?

网友:
呵呵,果真是高手,小生佩服!

网友:
如果是卡LOGO的话  网卡声卡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A:
应该就是南桥了,我也这样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南桥了,我也这样确定

大神 你都确定了是南桥还问干嘛

网友:
你拆网卡 声卡 寸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