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35维修后开机循环重启不能进BIOS

楼主(2016-06-04):
没拆机,前开机0.001-0.005    拆机后发现1.05v供电的上管包括焊盘都烧爆了···找了半天没有··待用的供电芯片···第二天发了一个···换个新的上去··其他的处理好了··开机没问题亮机了···可是就是有个问题··在不插硬盘的情况下··机器会自动来回重启·····如果上键盘··想进BIOS设置时间的话··也进不去··结果还是重启到原来的画面!插硬盘也一样!

     朋友们··好了··搞定了!问题查出来了···网卡坏了!我把网卡取下来··不装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没有严谨的确认!NND···还是不行··虽然说取下网卡芯片··能进BIOS··不会重启了!但是TMD``装上硬盘··或者··无线网卡···还是要知道重启··就是单插个系统U盘··只要你选择U盘进入···敲回车··就重启了···我现在严重怀疑南桥有问题···毕竟··烧的那个供电··是桥供电··有可能会烧坏···不过这也不一定··望个位··支招!

网友:
还有就是CPU位置,散热器底下··有进水的痕迹··处理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想刷个BIOS有权限下载不了···

网友:
最新通知···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了看看

网友:
好像和它没有关系···如果键盘和硬盘同时插上···就会报时间错误··提示按ESC和F1   如果你不按的话··就一种显示报错··!如果你按了那2个中的任意一个···就会重启··正常情况下··是会直接进入BIOS的···重启后还是一样报错··不动!如果不上硬盘··它会一直循环重启!

网友:
朋友们··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看来修东西得舍得本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