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进过水现在 修好了 但是喇叭不好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6-04):
Y400  进过水 主板少个洞     喇叭没声音 插上耳机一切 正常  喇叭插口有点10V

网友A:
查条件,不行换个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条件,不行换个喇叭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这个喇叭严重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喇叭严重缺货

爱坏吗。。。。。

网友:
耳机有 证明声卡问题不大。。量下了喇叭去功放的线路吧

网友:
不一定要用原装喇叭试的

网友:
可以找个拆机的喇叭接上试试

网友:
藕合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