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2213

楼主(2016-06-04):
戴尔E2213hb屏幕上有波浪怎么弄刷BIOS能好吗 ,谁有
刷BIOS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吧

网友:
先点一下各个灯管是否有问题,再查屏有没有坏。最后查板了。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波纹有可能是信号线,或者是屏线重新插下。
还可以拿通用板点下屏看是否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是滤波电容或者屏线的问题最好有图片

网友:
刷BIOS好的机率太小 先万能板点一下屏确定屏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可以检测电源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