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一个电容导致有PWM35V却不触发

楼主(2016-06-04):
                        联想G470,版号LA-6751P REV2.0,,,,客户送过来的一台机子说看下我插头是不是坏了,随后检测适配器说你这个是好的,取掉电池插入恒流源,发现待机0.02,按开机无反应,随后说主板坏了,修好300多,修好收钱,他答应后开单走人后拆机维修,发现PWM35V出来了,为了速度快,三板斧刷BIOS,烧桥无果。随后打开图纸点位图,发现既然是个726电容不良导致的,这电容阻值很小,拆掉就OK了,随后随便搞了个电容上了上去,如图。                  给分,给分。

点位软件

ATI独显 LA6751P 点位图REV1.0.zip

点位图1.0的,没关系差不多

联想G470独显LA-6751P REV 2.0 EC旁.rar

亮机的ECBIOS

联想G470独显LA-6751P REV 2.0 南桥旁.rar

亮机的南桥BIOS

网友:
你还换了电容要是我电容都懒的上

网友:
受控端电容坏还是少见,

网友:
这你是怎么量到的

网友:
直接去掉了事

网友:
这机器还是第一次看到有点位

网友:
今天也修一个是电容搞得

网友:
楼主,好牛逼,价也能报上去啊,我们这换个桥或者换显卡才150啊,修苹果才300 啊

网友:
这个价格也是给力的。。。

网友:
正好没有点位图

网友:
这个机器lid出问题比较多!楼主怎么查的

网友:
又是一个好经验啊  秒杀收钱

网友:
加分。请问具体维修过程呢,心态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