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一开机就狂转的原因

楼主(2016-06-04):
联想机器,板号:M3A760M REV 1.01   这机器一开机就自动进BIOS,并且在进BIOS的时候风扇开始狂转,这一般是哪里的原因?不进BISO前风扇正常低速。刷过BIOS了。

网友:
能正常开机就行了

网友:
清除CMOS,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
这种一般还是和BIOS有关系吧,现在可以进系统吗, ?进系统里面刷下BIOS吧

网友:
一开机就进BIOS    如果你挂硬盘了  那是认不到硬盘  如果没挂硬盘  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