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集显能显示,插上独立显卡不能显示,师兄们给点介意?

楼主(2016-06-04):
GA-H81M-DS2 集显能显示,插上独立显卡不能显示,显卡是好的!

网友:
看下PCI-e的接口边上有无问题,最好上阻值卡量下条件

网友:
测PCIE槽的 电压 时钟  复位    和耦合电容的对地值

网友:
建议换一显卡和刮一下槽。。

网友:
这样的贴从来都是加分不手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