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解BIOS密码,刷U8,解密程序

楼主(2016-06-04):
机器型号:联想E430,   板号:LA-8131P。    直接拆U8芯片。刷上这个程序。再焊上就OK了。上图:

287 Bytes, 下载次数: 1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这密码芯片是挂在桥下面的。请问是怎样改文件的。

网友A:
买809F吧,修笔记本有它就够了。

网友:
刚好一台破密码的下来试试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到过;、

网友B:
不错不错,不知我的500P能不能刷这种

网友:
下次遇到就用,顶

网友:
现在很少碰到有密码的了

网友:
这个是解BIOS密码,我记得有个1xx的报错 也是刷这个芯片。能解决吗??

网友:
如果遇到不支持的芯片,可以试一下选phil这个牌子。应该就能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不知我的500P能不能刷这种

认不到,可以试一下选PHIL的牌子,这个也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809F吧,修笔记本有它就够了。

在编程器里选择PHIL的牌子试一下

网友:
在编程器里选PHIL的牌子试一下。这个型号也可以刷的。

网友:
U8是什么芯片?  bios吗  bios不都是开头的吗

网友:
这个芯片是密码芯片吗/

网友:
这个碰到密码芯片解密的就很实用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密码芯片上的程序是买的吗?

网友:
下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