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LA-8131P 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6-06-04):
今天收到一联想E430C LA-8131P  不开机查隔离管 PQ304 P3端无19V P2端有19V 是隔离电压没出来 请教师傅们 怎么查  ?待机电流是不是太大?

网友:
你看下19v公共点短路没

网友:
看看哪里短路啦吧,待机肯定不正常

网友:
PQ305  3脚和2脚不通 是不是坏了?

网友:
待机的电流是是比较高

网友:
19V PQ304 没过 换了还是没过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 等楼主

网友:
楼主先打下P3阻值,再量一下PQ304的4脚是否为低电平。如果这两个条件满足的话,主板上应该有芯片发烫

网友:
会不会是公共点短路不过隔离保护,或者充电芯片没工作,小白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B+短路了

网友A:
按没公共点修就行了啊

网友:
不是有通病么?公共端右下角那电容短路?

网友:
p304的4脚是低电平就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B 对地阻值1.9欧姆

网友:
+B对地阻值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没公共点修就行了啊

+B对地阻值1.9

网友:
保护隔离都未过这个电流有点偏高,看下公共点对地阻值是不是短了?

网友:
短路了啊,看时序图跟着跑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