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一台台电A10T平板送修,请教修过的平板高手

楼主(2016-06-04):
送来时,接可调电源瞬间大短路,拆机,断开触摸液晶屏线。电池,喇叭等,发现充电口短路,拆下,还是短,夹住正负极,烧不出哪里烫。拆下开机芯片,还是短路,细查,终于发现原来5v保护二极管击穿。换一个后,不短路了。焊上开机芯片。接电源,灯一闪一闪。开机电流上到0.4a左右,有的电压不出。A10  cpu发烫。开机芯片引脚看着费眼。不知道怎么修了。希望大神指点下。电池那边正极接一个小电容两端,还接一个精密电阻,一个大电容,一个电感,接进开机芯片。唉。头痛。

网友A:
CPU 烧了,没有搞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烧了,没有搞头了

你又知道

网友:
电源IC,CPU的可能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