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ns服务器?

楼主(2016-06-04):
什么是dns服务器?

  相信不少朋友对dns服务器认识不太清楚,会有这样的疑问,什么是dns服务器?dns服务器有什么作用呢?如何查看dns服务器地址?以下为大家详细介绍下什么叫dns服务器、dns服务器的作用是以及如何查看dns服务器地址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什么叫dns服务器?

  DNS服务器是(Domain Name System或者Domain Name Service)域名系统或者域名服务,域名系统为Internet上的主机分配域名地址和IP地址。用户使用域名地址,该系统就会自动把域名地址转为IP地址。域名服务是运行域名系统的Internet工具。执行域名服务的服务器称之为DNS服务器,通过DNS服务器来应答域名服务的查询。

什么叫dns服务器 图1

  DNS服务器在互联网的作用:

  把域名转换成为网络可以识别的ip地址。首先,要知道互联网的网站都是一台一台服务器的形式存在的,但是我们怎么去到要访问的网站服务器呢?这就需要给每台服务器分配IP地址,互联网上的网站众多,我们不可能记住每个网站的IP地址,这就产生了方便记忆的域名管理系统DNS,它可以把我们输入的好记的域名转换为要访问的服务器的IP地址。

  为了方便我们浏览互联网上的网站,而不用去刻意记住每个主机的IP地址,DNS服务器就应运而生,提供将域名解析为IP的服务,从而使我们上网的时候能够用简短而好记的域名来访问互联网上的静态IP的主机。

  如何使用DNS服务器的域名解析服务?

  您拥有自己的域名后,您需要DNS服务器来解析您的域名。解析的作用就是告知您的访问者,您的网站是处于在哪个IP的主机上。

  DNS服务器是由您的域名注册公司来提供的,如果您在某公司注册域名,就由该公司来提供,您不需要做任何设置,只需保持默认选项即可。

  您可以随时更改您域名的设置,比如可以让它指到不同的IP。当您更改了域名的设置时,全世界的DNS服务器也将会一一被通知到。这样,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也将逐一被引导到您新的主机。通知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让全世界的DNS服务器都刷新并了解到您的改动,约需要24个小时。

  如何查看dns服务器地址?

  DNS是用来将域名解析成IP地址的,如果填错了肯定不能正常上网的,查看dns服务器地址的方法如下:

  1、点击“开始”→“运行”→“CMD”回车,或者是按键盘win+R键弹出窗口后输入CMD,然后回车。如图:

什么叫dns服务器 图2

  2、回车后会弹出如下窗口。如图:

什么叫dns服务器 图3

  3、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ipconfig/all”,然后“回车”,如图:

什么叫dns服务器 图4

  4、回车后,就会看到dns服务器地址了。如图:

什么叫dns服务器 图5

  以上详细介绍了什么是dns服务器,dns服务器的作用以及查看方法,想必大家对dns服务器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DNS服务器,域名解析,嗯~  好难懂

网友A:
虽然看完了 但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完了 但还是不懂~

一遍看不懂 就多看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