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10开机不显无DGPU_PWR_EN请大家注意了

楼主(2016-06-04):
前两天接了个LENOVO S410笔记本,开机不显,机子比较新是14的10月的机子,还在保内,和客户说机子还有保修,叫客户拿去本地做联想的去代保,因为是外地买的机子,客户转了一圈双来到我的店子说保修也麻烦,还是让我帮着修,谈好价格折机,
量了下电压,独显相关的电压都没出来,CPU电压有,下份图纸PLT_RST#有3.3V。DGPU_PWR_EN无电压,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DGPU_PWR_EN没有,网上说的就两点:一是南桥这边的问题,二是CPU的问题、机子是三合一的芯片,BGA空焊的可能比较大。量了下DGPU_PWR_EN对地电阻正常。DGPU_PWR_EN信号去处比较多,为方便,把PLT_RST#信号拉到时DGPU_PWR_EN处开机再量了下电压,全板电压都 正常了,接屏还是没有显示,真像网上说的加焊BGA,折下散热片,看看还是先别做了,两裸芯片,怕弄坏BGA ,网上主板要800-1000多,还是先别动弄不好还是让客户去保修吧!
正想把机子装好,无意看见了主板CMOS电池,客户说机子放了很久了,量了下电池电压2.6V ,有点低了,焊下电池,开机试下有显示了,。呵呵----取下联接DGPU_PWR_EN和PLT_RST#的线换上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
不明白的是,CMOS电池电压低了,,着么只是DGPU_PWR_EN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贴子没有技术含量。就是给大家提下醒,下次一样的问题别走弯路。

网友:
CMOS电池还影响南桥出DGPU_PWR_EN真的没见过

网友:
  也不一定是gpu_EN没有  可能是他前面的条件不够。所以不出gpu_EN    应该是这样

网友:
PLT_RST#南桥都出来了,后面就是DGPU_PWR_EN这个信号要出来 的,我把这两信号接一起机子一样能机开机显示,时序上不会太乱,不明白就DGPU_PWR_EN没

网友:
应该是8代的芯片吧?的确有这个故障。

网友:
因特尔COMS没电也会引起开机不显示吗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到过

网友:
coms电池还是很有地位的

网友A:
楼主差开机不先放电的吗,本人三板斧最爱贤放电

网友:
这个很好,很实用,要支持一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杨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不触发会先放电,像这种CMOS电池焊主板上的就忽视了,

网友:
楼主给力,继续努力

网友:
我我的一个加焊cou好了

网友:
我我的一个加焊cpu好了

网友:
ACER笔记本有这种问题联想也有

网友:
楼主 是给显卡的两的电感都没有出电压是吗?我这有一台机器,裸板测上电到0.27A左右。不出独显供电,CPU供电出来了。 感觉故障差不多 还没找到解决方案呢。。

网友:
我也 想知道英特尔现在也要COMS电池有电?有待验证

网友(2020-07-20):
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放了个电OK、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差开机不先放电的吗,本人三板斧最爱贤放电
放电都放出心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