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 桥电压不出

楼主(2016-06-04):
接到客户一块映泰N68S3+ VER6.2 主板,观察无外观损坏、掉件。上电观察主板检测卡复位灯不亮,测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总线电压正常,就是桥供电不出,桥供电不出主板就没有复位,故障点是桥供电,此板桥供电IC是FP6326,测供电12V正常,PWM开启脚7脚0V 没有电压,正常是1.2左右,

如果,主板上没有标识我加上去的。7脚联接到Q2的D极,电压是0V  Q2 B极是5V+电压,B极接到Q1的D极,Q1的 B极是3.3V,问题来了,Q1的B 极是3.3V 那Q1什么还不工作呢,拆下Q1测 B,C,D都没有阻值,以前修过映泰的主板发现这种芝麻管坏的多,所以从别的板拆一个型号一样的装上去,,果然桥供电出来,此板修复,这时Q1的B 极是0.63V电压,D极为0V,我发现映泰主板不出内存电压、桥电压都是1AM芝麻管坏的多,供大家借鉴

网友:
me too!!!!!!!!!!!!!!!!!!!me too!!!!!!!!!!!!!!!!!!!me too!!!!!!!!!!!!!!!!!!!me too!!!!!!!!!!!!!!!!!!!me too!!!!!!!!!!!!!!!!!!!me too!!!!!!!!!!!!!!!!!!!me too!!!!!!!!!!!!!!!!!!!me too!!!!!!!!!!!!!!!!!!!

句容诚信电脑 -1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小宇电脑科技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me too!!!!!!!!!!!!!!!!!!!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me too!!!!!!!!!!!!!!!!!!!

句容诚信电脑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me too!!!!!!!!!!!!!!!!!!!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小宇电脑科技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表示这个问题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 too!!!!!!!!!!!!!!!!!!!

警告一次 下次这灌水 就处理了

网友B:
LZ这是秒杀的。就是你B  D  C的究竟是场管还是三极管。?

网友:
小芝麻管坏得   有图纸  好修点  没图稍微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是秒杀的。就是你B  D  C的究竟是场管还是三极管。?

一看就是混合版的了   B C   E  GDS  我也看不懂了

网友:
请尊重一下什么叫混合版,1AM芝麻管是场效应管,发得太急发文也不多文字组织不好,我知道修好东西分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16-10-28 10:25):
1am 是三极管,Q2 是NPN 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