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这个高频扼流圈被烧成这样子了

楼主(2016-06-04):
一个大功率电源上的高频扼流圈,骨架都掉了。

网友A:
这是严重短路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严重短路了呀

刚拆下来分析了一下电路,应该是扼流圈匝间短路烧毁的,其他硬件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像开关变压器,但是开关变压器不可能烧成这样。倒是经常碰到开关电源输出的滤波线圈会烧成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我就是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漆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个还能用吗

网友:
我是来学技术的

网友:
这东西坏,肯定是散热不良导致滤波电容失容,高频电流增加而热耗增加导致烧毁的!

网友:
严重短路了!!!电源没有保护器件如保险丝之类的吗??

网友:
在楼主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