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21R 5525奇怪故障

楼主(2016-06-04):
DELL M521R 5525奇怪故障,最初的故障是B+短路通病,拆了PL101下方的电容后B+正常,待机0.027A,1.2V,3.3和5V待机都有,但是按下开机键后几秒立马烧了待机IC-RT8205L(EM-FE)测8脚和17脚3V5V线性电压阻值都正常,已经换了2个RT8205了,不按开机键待机正常,一按开机键电流跑到1A后立马烧坏8205L,请同行指点

网友:
U有没有坏啊

网友:
查反馈电容电阻。。反馈有问题 就烧ic

网友:
上管,反馈看看

网友:
各种建议都有,不知道哪个好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