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楼主(2016-06-04):
那个师兄有这个板子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BIOS下面那个芯片烧糊了,看不到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或者是用什么芯片代替也可以

网友:
ME 管理引擎 1.05V电压 产生IC。。。

网友A:
这个 没芯片代换的, 你只有飞线  1.0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没芯片代换的, 你只有飞线  1.05V

那请问晓得这个原芯片啥型号吗

网友:
这种东西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没芯片代换的, 你只有飞线  1.05V

飞线。你怎么飞。

网友A:
桥 不是有1.8VPLL和1.05V  。你用1.05V飞到这里。。。这个主板的通病 ,经常烧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晓得这个原芯片啥型号吗

芯片代号 EL=C0 ,不好找的,这个芯片我以前修理个你这款主板。。。。飞线解决

网友C:
  看点位就知道 这个芯片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点位就知道 这个芯片型号了。

这里你要看 就, 型号 是 EL=C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点位就知道 这个芯片型号了。

型号EL=C0 不晓得什么来头。这款主板我修理过几张都是这个芯片烧爆炸。。。

网友:
找个1117-1.2V的,换上去,百分百行

网友:
直接飞线算了

网友:
论坛里面 前两天就有个这个电压不正常的,好像是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EL=C0 不晓得什么来头。这款主板我修理过几张都是这个芯片烧爆炸。。。

谢谢师兄指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 不是有1.8VPLL和1.05V  。你用1.05V飞到这里。。。这个主板的通病 ,经常烧那个芯片

额     表示还没遇到过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