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不进电脑系统

楼主(2016-06-04):
可以开机,也可以进TV,但是就是不能进电脑系统,也无法转换,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说明电脑这块有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刷了BU2 bios后 插外接键盘 有反应了,但还是不显,加汗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碰到一样的情况,楼上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