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联想H425,版号CFT3I 15-EU5-011000

楼主(2016-06-04):
开机跑0.4A先从网上下了BIOS刷了不行,后来拆了风扇看到CPU上有个电容有问题(貌似是腐蚀,反正看着挺别致的,于是就拆了)再上电还是不行,只能抱着试试的心态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结果竟然亮啦,看来之前下载的8MBIOS不行啊(文笔不好不要见笑,估计CPU上的电容是通病)

联想H425,版号CFT3I 15-EU5-011000.zip

原机BIOS

网友A:
通病  已修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已修好  谢谢

好了就加个分呗

网友B:
cpu芯片上面的电容吗?具体哪个

网友:
手头刚好有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芯片上面的电容吗?具体哪个

当时忘拍照啦?自己研究一下吧,靠脚边的位置吧

网友:
那你就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咯

网友(2016-07-04):
H525也有这个通病 2个几乎一样的 没仔细看

网友:
这两天发现不是同一个电容腐蚀也会引起同样故障

网友C:
我也有一块这问题不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这问题不过还是不行

电流0.4左右么,看看CPU上的电容还有别的腐蚀么?不行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D:
是U 上的电容 还是附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U 上的电容 还是附近的?

U上面的电容,最近连修几台都是同故障,有一台是开不了机,但是还是U上面的电容问题,只是不同位置,发现这款机都是有散热片上的泡沫胶导致的,如果不想再问题回来找你的话可以把上面的泡沫胶给去掉

网友E:
我这台怎么不可以啊,,,酒精刷了刷,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台怎么不可以啊,,,酒精刷了刷,不触发了

那上面的电容有问题,表面有明显的腐蚀

网友:
我也有个0.4a的,按照方法试试

网友(2016-10-20):
修通病就是爽啊,记得以前修过这机器不触发也是那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碰到个,3-5V待机都正常的 不触发  想先刷个BIOS看看的   准备找BIOS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通病,试了下果然是的

网友:
我也有片不显,试一下

网友:
通病  已修好

网友:
恩  是通病我修好几块了,跑0.4几安的码    现在我有几台是跑1.7几安的后掉到0.67安  这个怎么搞

网友F:
恩   把cpu上的那个电容拿掉就可以了,之前安数不一样不敢拿,没办法才搞的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F:
恩   把cpu上的那个电容拿掉就可以了,之前安数不一样不敢拿,没办法才搞的

绝对属于最常见的通病了,不过最近也有直接CPu挂了的

网友G:
你只修过一台就判断是通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只修过一台就判断是通病啦

修的太多了,都是CPU上的电容问题,还有不开机的也是CPU上的电容有问题,待机的1.8V没有,CPU上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H(2017-10-22):
我刷了你这个bios还是之前一样的现象不显示,报警一长两短,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刷了你这个bios还是之前一样的现象不显示,报警一长两短,不知道怎么搞了。

内存位置有讲究哦这款,这款大部分是CPU问题,BIOS目前还没发现过几台

网友(2018-03-11):
我一台不触发,拆开,看见CPU上有一个电容好像烧黑了,取了一样的

网友(2018-04-19):
这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就像Y470的屏线接口下面的好个电容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刷一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