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7寸高压版如何去保护在线求助

楼主(2016-06-04):
三星27寸显示器用10分钟就黑屏了。关了显示器在开又可以接着使用几分钟 这个如何去掉高压版的保护本人小白在线求助 万分感谢

网友:
试试换个驱动板看吧!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人发过,直接改高压板吧,三星的高压变压器也是通病

网友:
用10分钟黑屏  你要确定是暗屏了  还是完全黑了  如果是暗屏了 改个高压上去吧  省事

网友:
去掉保护,你不怕显示器着了,先区分是哪个故障,实在不行,全换成LED的,套件价格不高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灯管问题,最好换灯管。

网友A:
7脚对地去除保护,最好确定灯管没事在去保护

网友:
先要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就直接换块板,如果是灯管你去掉保护怕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对地去除保护,最好确定灯管没事在去保护

7脚接地线了 屏都不亮了  是不是要把7脚那些电阻一起去掉

网友B:
话说不时驱动的问题吧? 坐等楼主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不时驱动的问题吧? 坐等楼主答案

没修好 程序也刷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B:
换一个24c02不知道会不会好  驱动板上面的芯片 大概是这个型号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24c02不知道会不会好  驱动板上面的芯片 大概是这个型号  你看看

好的 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