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61维修

楼主(2016-06-04):
主板型号:翔升H61

故障:无复位  A11脚

内存供电:PQ34

内存负载供电:脚位240

桥供电:PQ37

PLL供电:PQ36

总线供电:PQ23

VCCSA供电:PQ39

CPU供电:0v

时钟A13脚:

A14脚:

当ATXPG进IO内部电路转换出来PWROK1进入PCH的APWROK后,PCH发出DRAMPWROK和PROCPWRGD后,同时发出CLK和SVID,时钟OK,说明SVID基本正常,查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
EN:正常

更换芯片RT8876A后:

U电出来再次测复位:

还是没有,复位要有PWRGOOD:测试

跑线得出简易图:

测出不良元件:

更换1K电阻:

主板修复:

打火机:

故障分析:无CPU供电,芯片坏,有CPU供电后无复位,无PWRGOOD.如有时序错误,谅解。。。。。。

 会员3854932元2022-11-17 16:50

网友:
楼主的打火机是亮点

网友:
为什么放个打火机呢

网友:
凑满20个图 搞点分

网友A:
VCCSA---VTT_PWRGD---PWROK---(PWROK1 ME_PWROK)---OUTPUT CLOCK---CPUPWROK---VCORE---VR_RDY---PCH_VRMPWRGD--PFMRST---PFMRST1--CPURST------技嘉h61时序

网友:
楼主修主板很细心啊、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打火机是防风的吧

网友:
又一精华贴出炉,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VTT_PWRGD---PWROK---(PWROK1 ME_PWROK)---OUTPUT CLOCK---CPUPWROK---VCORE---VR_RDY---PCH_VRMPW ...

YES 满分

网友:
又耐心画图的  都是牛人  我就没那个耐心

网友:
原来大神再这

网友:
成功滴装了回13

网友:
下自成蹊,高手!

网友:
楼主时序把握太好了。好好给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
条理清晰,说明详细,适合新手学习,楼主有心了,谢谢。

网友:
复位前提要有cpu供电芯片pg信号和系统供电的pg

网友:
感谢分享,解说得很详细

网友:
你是好久没来了吧。好久没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