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故障请教

楼主(2016-06-04):
开机一直不亮。反复重启,,请教下,电池拿出来测试3.0V正常,放在电池座上,测试背面2脚只有0.9V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6-6-5 10:22):
嗯,谢谢,刮下电池做就有了,不过故障还是一样,有时候可以启动,启动用一会儿又自己重启了

网友:
电池座子刮刮吧

网友:
查rtc  看是否有电容漏电  搞搞坐子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   测下RTC对地值   或者电池座不通

网友:
现在修H61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这个一般换主板了  太便宜了

网友:
这个0.9V有点不正常了  检查RTC电路把

网友:
刷BIOS先,再者看看是不是缺少某个电压

网友:
查供电吧,,,,,,,,,,,,,

网友:
遇到这些板子连图纸都没有 真心头挺大的

网友:
换一个io看看感觉io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好多 了   都是反复重启   一直没修好   望来个大神  指教一二

网友:
查一查coms电路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