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5XM-D3H复位灯闪

楼主(2016-06-04):
故障:不亮(不跑码,复位灯闪烁)
测试:全板电压正常 未发现异常
刷过官网BIOS 没卵用。实在没辙焊了下桥。
谁修过这种板?板子还挺新的,刚过保。

网友:
复位灯闪  有可能是过不了内存  所以主板一直在复位 尝试过内存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技嘉 复位闪烁貌似牵涉的地方太多
估计楼主这个是io 发出的pwrok2 在不停的跳变

网友:
AMD的吧EPU的CPU供电芯片?我修过2.5v不正常造成的复位灯闪

网友:
FM1,FM2复位灯闪我修到的都是缺电压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