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71g

楼主(2016-06-04):
次机上电 1.52 然后掉电到0.4。不亮。怀疑bios 问题。 刷了两个。电流停在0.98。  不亮然后不知道怎么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
0.98应该供电都出来,用示波器抓一下内存上面有没有波形,感觉还是bios的事

网友:
先粗略查下供电。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问题描述太简单

网友:
刷过两三个。没结果

网友:
供电正常。

网友:
内存有波 怎么办

网友:
飞个诊断卡看看

网友:
查后继电压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这机器BIOS不容易坏的.

网友:
BIOS刷对了没有呢,工作电压条件满足吗?

网友:
后举电压  哪里的电压

网友:
感觉像供电的问题。。。

网友A:
刷回原机bios 继续查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机bios 继续查时序

同意,支持,怎么不查查条件呢

网友:
换过芯片刷吗?有碰到过要原机芯片才行

网友:
刷bios已好

网友:
我有一个0.9电流,少CPU供电,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