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35 触摸板不能用 换过ec 触摸版 刷过bios 涛声依旧 求解

楼主(2016-06-04):
东芝l535一台  一代i3的cpu  触摸板不能用。
首先更换触摸板 一样的问题 装系统一样的问题。
刷bios一样的问题,换ec还是一样的问题。
接口供电5v 正常 两根数据线到ec无断线。

求高手指导。。。。

网友:
换EC晶振......

网友:
触摸板开关是否关闭

网友A:
系统里能检测到触摸板吗

网友B:
触摸板的组合键开关

网友:
开关有没有关,桥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定开启了。用键盘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能检测到触摸板吗

系统里如何看 求指导。。。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的组合键开关

确定开关开了 。按了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