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技嘉P55-UD3L修复记录=====

楼主(2016-06-04):
如图:本人手痒,爱好超频,现X3430+上次修好的P55-UD3L用的正爽,逛闲鱼看到一块卖家说CMOS电池有问题的P55-UD3L。

联系卖家只说经常存不住CMOS,应该是电池槽有问题。谈好价后让卖家确认下该板CPU座引脚有无问题再发货。结果卖家拆U看到CPU座有几根针歪和缺失了,索应1毛钱到付扔给我拉倒!正合我意啊!

好了,板子入手后,一看外观成色九成新,由于卖家说能点亮,那CPU座出问题的针脚应该都不是重要的信号针,翻起U座盖一看。共有五根针脚有问题。

其中歪了三根,扶扶正即好。还有两根断了缺失。查得该位置是VTT供电部分。实测断的两个针脚都是VSS。。。至此CPU座修复。

然后亮机试验确实存不住CMOS,CLR跳线电压0.7~0.9V波动。。。经图纸查VBAT RB为1K,D9为双二极管给RTC供电,RTC滤波储能电容C82为1U。

实测电池电压3.12VOK,VBAT RB 阻值1KOK,D9双二极管OK,C82处对地阻值几乎测不出,应该也是正常的无漏电现象。

再看电池座,下面的弹片有点暗,仔细对光一看,微微有点氧化了。草纸+精酒擦擦,亮了。再上上电池,测CLR跳线电压2.98V左右正常了。晃晃主板,再拆装电池,一切都正常了。。。只能说,还真是电池槽出了问题。。。。

上电试机一切正常,超频正常,现在再也不怕1156平台BOOM了!

------------------------------------------------------------------------

最近发现的由电池座或电池造成的不触发,掉电等故障的板很多,V星B75MA-E33不装电池不触发,技嘉B75-D3V不装电池掉电保护,亲们遇到一些和触发掉电有关的主板故障,一定要先测CLR跳线针电压是否正常再修!!!

网友:
RTC这个电路还是挺重要的   不仅保存时间  还会影向开机

网友A:
我勒个去,1毛钱的主板哪里有卖的,给我来点

网友B:
最近才知道 因特尔 也要电池有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勒个去,1毛钱的主板哪里有卖的,给我来点

谢谢加分,这真是闲逛捡到的,一般时候闲鱼上扯皮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才知道 因特尔 也要电池有电才行

亲测技嘉B75不上电池真掉电保护。瞬间掉。。。

网友:
楼主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网友:
RTC不正常会造成南工作条件不正常不触发,很多AMD的还容易挡代码

网友:
V星B75MA-E33不装电池不触发,碰到过,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