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掉电

楼主(2016-06-04):
此机按开关电流跑到0.4左右掉电,首先想以缺电压,测内存供电有瞬间跳变,CPU没有,然后查芯片工作条件
测PU14(图1)只有2.6V,找到+5VS是由U46转换而来,U46 G级无电压  被Q99A拉低了。 接下来 不知道怎么找了 求哥哥们帮帮忙

联想Y500 LA-8692p.pdf

网友:
没有一个兄弟在吗

网友:
查Q99A控制脚,一路跑下去

网友:
查一下R1085 1脚电压

网友:
楼主是迅维出来的, 这个应该不是难事啊?

网友A:
恩~~~~~拆了U46看G是否有18V 如果拆掉G有个18v,果断换U46。

网友:
查+vsb,好像要19v

网友:
换掉U46看看啊

网友:
q99a控制是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拆了U46看G是否有18V 如果拆掉G有个18v,果断换U46。

然而并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拆了U46看G是否有18V 如果拆掉G有个18v,果断换U46。

然而并没什么。。。用

网友:
+VSB电压是20V

网友: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