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460

楼主(2016-06-04):
联想一体机C460 版号CIH81S  VRE1.0被雷击废了,买一块全新的回来换上去不满屏, 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图,LOGO也没有在正中间

网友:
难道是屏的程序不对?

网友A:
换得一模一样的板吗   从装一下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得一模一样的板吗   从装一下显卡驱动

驱动已经装过了,开机显示LOGO就偏了,不管显卡驱动的事的

补充内容 (2016-6-5 11:53):
高手们,都别潜水了,出来露个面,帮帮忙啊

网友B:
一般是分辨率吧,你这个有按键吗?应该是有的,和显示器一样的按键,不行就清空下24C0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分辨率吧,你这个有按键吗?应该是有的,和显示器一样的按键,不行就清空下24C08

显示LOGO就不正常了,不是分辨率问题的,也没有自动调节按键,怎么清空24C0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LOGO就不正常了,不是分辨率问题的,也没有自动调节按键,怎么清空24C08?

用编程器直接清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直接清空就好了。

清空了没有程序刷回去能用吗

网友:
未能解决

网友D:
换的主板型号不对吧,有些是高分屏有的是普屏,主板上如果没跳线可以考虑刷BIOS。还有屏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E:
找下坏板子屏接口附近一个八角芯片!24XXXX的ROM更换到新主板上试试! 一般这种情况要是没有更换屏幕就是主板上的屏程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跟原先主板对比下看看哪块不一样  包括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下坏板子屏接口附近一个八角芯片!24XXXX的ROM更换到新主板上试试! 一般这种情况要是没有更换屏幕就是主 ...

程序芯片已经对换过了,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主板型号不对吧,有些是高分屏有的是普屏,主板上如果没跳线可以考虑刷BIOS。还有屏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

板上的BIOS芯片全部都对换试过了,都没有效果

网友:
你那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刷EC的BIOS,南桥的BIOS,屏的BIOS

网友:
谢谢各位积极回复,重新上淘宝买了一块,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