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K2450 待机电流0.2A 不触发 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6-06-11):
刚接到,联想 Lenovo K2450 通电测试 发现 待机电流偏高0.2A 按开机键 无反应(不触发) 拆开电脑取下主板后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 插电只要不是 大电流  待机偏高  ,一般先看 3V 5V 芯片, 通电后 手触摸 3V 5V芯片 1225C 有点烫手。果不其然 问题 就是出在这里, 由于没有 该机器 图纸 只好 找关于1225C 的 资料 VREG5 短路 VREG3 对地数值 49  。直接拆1225C  拆后 测量VREG5 和VREG3 对地数值 ,VREG5 对地 不短了 对地数值 无穷大 ;VREG3 对地数值49 没变。用烧机大法 电流 0.07A 找了好久 还是 没找到 微短的故障点。先不管了 先买芯片1225C ,新的芯片1225C 装上后0.8A手摸 芯片 有点 微烫可以 触发正常 亮机 关机后待机 0.2A .
亮机进系统后打完驱动 发现 无声音。声卡 设备 驱动 是打上的就是 没声音 系统左面 右下角 小喇叭 点了 也是 正常的,插耳机 也没声音。 直接 关机首先 怀疑 功放芯片 找了好久 还是 没找到。通过 查主板 芯片 型号才找到 声卡芯片CX20751-21Z ,跑线路 接喇叭的接口 引脚 与声卡芯片  发现 该声卡芯片CX20751-21Z 是 集成功放的。 然后通电 待机:0.8A 手摸 声卡 都点 微烫 。二话没说 直接 拆了 声卡芯片 测量 VREG3 发现对地数值恢复正常400左右。 先买芯片再说 ,买回声卡 芯片装上去还是 没声音 耳机 也没声音 。但待机 电流是正常了0.02A  一会 就0.00A 开机 进系统  声卡驱动 也是 正常,就是没声音。打官方的声卡驱动 也不行 测得声卡 芯片 各大 工作条件 都正常 只有 29脚1.65V LDO 无电压 21脚AVEE 无电压 39脚SPKR_MUTE# 有电压3.2V 按了 键盘 静音 键后 就变成0V了

网友:
加个外置的USB声卡呢

网友:
是不是买的声卡有问题   实在不行 就外接个声卡吧

网友:
换了声卡芯片不行,考虑下南桥吧。

网友:
换上新的51225后0.8A还能触发?

网友:
你这个是代机高吧,我的代机正常,不触发,刷了BIOS还是一样。头痛

网友(2016-08-03):
声音修好了没,,g40-70m,进水机,修亮机了,没声音,,CX20751-21Z声卡旁没有进水,,条件现象跟你的一样,定了芯片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已经修好了。感谢 各位同仁的支持与帮助 。 从新 买了个声卡 芯片 装上去 耳机  内置 声音 都正常  先前 买的 芯片 有问题 也有可能 是假货。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感觉淘宝买的芯片越来越不靠谱了,不良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