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测试点需要全部都测吗

楼主(2016-06-04):
新手     内存电压和时钟测试点是不是需要每个点位都测试?

网友:
内存插槽测试点    SDRAM内存插槽结构: 共有168个针脚   测试点:  时钟信号点(4个),分别位于第42、79、125、163针脚,正常时工作电压为1.6V。  供电测试点,3.3V,分别位于第6、18、26、40、41、49、59、73、84、90、102、110、124、133、143、157、168针脚。    DDR内存插槽结构:  共有184个针脚,双倍传输速率,主要有DDR 266,DDR 333,DDR 400等几种规格。   测试点:  时钟信号点(8个),分别位于第16、17、21、75、76、111、137、138针脚,正常时工作电压为1.6V。  供电测试点,2.5V,  分别位于第7、15、22、30、38、46、54、62、70、77、85、96、104、108、112、120、128、136、143、148、156、164、168、172、180、184针脚。    DDR2内存插槽结构:  共有240个针脚,工作频率主要有DDR2 400, DDR2 533, DDR2 667, DDR2 800等几种。   测试点:  时钟信号点(8个),分别位于第52、137、138、171、185、186、220、221针脚,正常时工作电压为1.1V。  供电测试点,共有两种3.3V和1.8V,  其中238脚为3.3V供电脚,  第51、53、56、59、62、64、67、69、72、75、78、170、172、175、178、181、184、187、189、191、194脚为1.8V供电脚。    DDR3内存插槽结构:  共有240个针脚,工作频率有DDR3 800, DDR3 1066, DDR3 1333, DDR3 1600等多种规格。   测试点:  时钟信号点(6个),分别位于第50、63、64、169、184、185针脚,正常时工作电压为1.1V。 供电测试点,共有两种3.3V和1.5V,  其中236脚为3.3V供电脚,  第51、54、57、60、62、65、66、69、72、75、78、170、173、176、179、182、183、186、189、191、194、197脚为1.5V供电脚。

网友:
每个都测试一下才保险

网友:
其实一般都测试几个重点就好  例如 供电 SPD   VTT   REFE基准 系统总线   时钟可以全部测试了。

网友:
重点是测基准   供电  ,内存复位  SMDATA  SMCLK    spd等如果还是不过内存可以测下数据线地址线阻值

网友:
不过内存再测呗  要变通嘛 不过显卡难道也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