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薄如蝉翼的ThinkpPad E520

楼主(2016-06-04):
                                                                                  主角:THINKPAD  E520
                                                       板号 : 10292-1
这机器是联想店同行拿过来的,拿过来我不在,同事在维修,我第二天到店里,说客户在催了,要报价,我就接手开始维修。
同事告知5v对地短路,好吧,方便快捷省事烧鸡上!

短路的都一个一个浮出水面了。。。

USB供电芯片挂了

待机芯片挂了。

网卡芯片挂了,直接换个小板
接下来,来到南桥供电电感,对地1欧,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有必要给客户报价了,打电话后让修,立马南桥干下来,黑胶还是小小的拔了几分钟,这主板上次换E420南桥就上过当,搞了几次才搞好,一不小心就成废板,板子非常薄,受热就鼓起来了,所以直接拿几个有点分量的台式机废硬盘压在主板四周,干下来后,掉了一个有用的点,走VGA去了,避免客户外接使用,所以还是把点补了,植了个桥干上去。

桥打上去,想问我为什么换了两个桥?别急,下面这张图可以先暂时解释一下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就掉了一个点,直到后面我修到不跑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南桥有猫腻。。。

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桥掉点了,所以我继续在用这个掉点的桥在修。
装上桥后,1.05V恢复了10几欧。       通电!

无1.05V ,查了下开启3.3,直接干

再次触发。1.05V出来了。无VCCSA   无CPU供电  无显卡供电
先修VCCSA,开启来自1.05VTT_PWRGD,测量已经到位,直接干!

再次触发,VCCSA  和CPU供电都出来了,无显卡供电。
受控于DGPU_PWR_EN#,一测,嘿,卧槽,出来了啊,尼玛,不说了,再干!

走到这一步,电流上到1A左右不走了,不跑码,把转换电压确认完后,我准备飞个代码看看。。当我飞到CLK_PCI_LPC的时候,故障出现了!!!此信号对地无穷大!!!直接下通缉令,追查此信号。

尼玛,干下南桥,正好是我补点的旁边,没接触到啊。。。
同时也发现南桥掉了一个点,算了,换一个吧,再找个桥植株干上去,板子加焊了3次才让我觉得这个南桥装好了,一手一个长螺丝刀抵住,不让主板翘起来,关掉BGA,总算出了口气。
CLK_PCI_LPC阻值都懒得量了,直接通电触发,一路小跑亮机。。。

然后将USB供电芯片装上,进系统测试了下,收工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主板变形有多严重?

最后将主板洗干净,维修结束。

网友A:
烧这么多,解说得这么清晰,满上!

网友B:
修好不容易啊,可见这保护,有5V供电的基本都全干了!!!!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小白表示学习了

网友D:
烧的真多,楼主牛逼啊

网友E:
技术一流,手机不能加分赞一个

网友F:
这维修量也够大了,桥,几路供电都修了,应该全是5V惹的祸。

网友G:
最后收客户多少钱了

网友H:
这个5v真是烧到了一大片

网友I:
这板没有拔好过一台,真的是太差了材质

网友J:
厉害呀 换这么多

网友K:
真是高手 收多少钱

网友L:
坏的可真不少啊  只要有5v供电的地方都烧了啊加分

网友M:
如果大师收我为徒,愿做牛做马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修好不容易啊,可见这保护,有5V供电的基本都全干了!!!!

THINKPAD E系列比联想自己品牌的质量都要逊色一些。贴上THINKPAD真的有些牵强!!!现在的IBM机器,还X220及以前的机器还不错,后面的就没啥看点了,配置 是高了,质量一落千尺!

网友O:
好腻害 啊  楼主  学习了

网友P:
要是再来个返修那个就傻眼了

网友Q:
现在板子都挺溥的了,BGA难度增加

网友R:
请问这个黑胶楼主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
换的地方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这么多,解说得这么清晰,满上!

如此大方,感谢有你

网友:
烧那么多都修好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小白表示学习了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小白,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的真多,楼主牛逼啊

这种板子,一烧都是一大片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一流,手机不能加分赞一个

感谢有你,你的捧场就是对我最好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维修量也够大了,桥,几路供电都修了,应该全是5V惹的祸。

嗯,也不知道客户怎么用的,还是这板质量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收客户多少钱了

同行能收多少?经常一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5v真是烧到了一大片

嗯,上次修e420短路也是烧了一大片。两主板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没有拔好过一台,真的是太差了材质

没事,多拔几台,用螺丝刀把主板抵住,锡珠发亮了,就用镊子拔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呀 换这么多

不可能修到一半放弃,所以只有挨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是高手 收多少钱

如果是直客,我肯定会收高价,但是是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坏的可真不少啊  只要有5v供电的地方都烧了啊加分

谢谢你的加分,感谢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大师收我为徒,愿做牛做马

哥们,你这就谦虚了,你这是调侃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THINKPAD E系列比联想自己品牌的质量都要逊色一些。贴上THINKPAD真的有些牵强!!!现在的IBM机器,还X22 ...

现在的thinkpad跟以前的IBM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腻害 啊  楼主  学习了

你也可以的,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要是再来个返修那个就傻眼了

怕返修的维修员不是好维修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

感谢你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板子都挺溥的了,BGA难度增加

现在板子是集成度太高。没维修价值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请问这个黑胶楼主是如何处理的呢?

风枪加烙铁,如同豆浆油条一样美味

网友:
这帖子发的也是没谁了,顶楼主的耐力

网友:
烧了这么多还能修好,真是很有耐心

网友:
这种极速含量高的必须加分啊

网友:
过程 写的很精彩 加分 加图章 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T:
风枪加烙铁,如同豆浆油条一样美味

哈哈,楼主真风趣!

网友:
修了这么多故障真的是高手,一般人修了两个故障以后估计早就放弃了!修了这么多报了多少米?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坏了这么多照样查出来

网友:
这个板子拆桥基本每次都掉点

网友:
看你修得的好累,维修真难啊!

网友:
换这么多原件,这么看都不像是天祸像人为的

网友:
很腻害啊,这得修多长时间,一上午干的完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呵呵,给我是真的懒得去弄那么多了,不过,如果是长期客户,还得帮忙

网友:
坏这么多啊 是不是被雷劈过了

网友:
擦  你这个主板都快成麻花了

网友:
这个主板都快成麻花了

网友:
楼主各方面能力都很强……

网友:
坏了这么多件,这种本还喜欢坏铁片MOS管。

网友:
这板子太薄 BGA 不好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想问一下收了多少米,挂了这么多东西,要是我早就说报废了

网友:
楼主能收到多少钱啊,要是我没有500左右,到桥那一步就结束了。

网友:
这个板子真是够坑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让人膜拜

网友:
我看见这种板子 就头大

网友:
真是牛逼得一埸糊涂

网友:
这样的贴子必须赞!杀伐果断!有好的贴子再发上来共勉!分已加上!不谢!

网友:
佩服,这活如果是我测到桥有问题,就直接不修了。。你竟然修了这么多还没有放弃。厉害厉害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楼主是厉害 没有3 5 年 达不到这水准!

网友:
THINK的机器黑胶太恶心。。

网友:
看着挺乱的 不过维修思路很清晰5v短烧他 最后面的修桥部分才是真技术 赞一个

网友:
回复一下 加分区的问题 “为什么会变弯” 不是bga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 是板层的问题 版的做工问题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烧这么多,解说得这么清晰

网友:
不跑吗是因为桥上那个掉点的是那个lpc的时钟对吗?看了好久啊能不能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