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 a55-s51 ms-7814 ver1.0 图纸

楼主(2016-06-04):
主板进水   r89 r90 q56 腐蚀 跑线 不出来  求 a55-s51  ms-7814 ver1.0 图纸
各位大侠 帮帮忙撒

网友:
是V星的吗   这个图没有的   你的板是什么故障   我修过几片  都是IO 8572坏了  小的那个

网友:
我的是u供电短路 换了mos 管 换了 up6281s8驱动芯片吧后不短路了  但u没供电  找不到up6215bk的图纸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帮我量一下 r89 r90 的电阻 也可以 在内存槽下面

网友(2016-09-12):
图纸来了

7814 A55-S51.rar

网友:
终于有图修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