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REV:2.0的掉电有兄弟修过么。。。

楼主(2016-06-04):
故障如题,第一次开有显后30秒左右掉电,再开就快到有显时就掉了,不知这个是不是通病呢?
华硕
掉电
通病

网友:
这个机,你这种情况建议加焊一下显卡。。个人意见而已。

网友:
这多是显卡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来自: 上海
看电流该亮了,刷下bios,不行加焊下

网友:
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