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S230HL 0171-2271-3734 LM230WF5 TJ AA程序

楼主(2016-06-04):
ACER S230HL 0171-2271-3734 LM230WF5 TJ AA程序,这机器白屏最易坏的是SM4005

ACER S230HL 0171-2271-3734 LM230WF5 TJ AA .zip

网友A:
白屏坏SM4005?  转换管吗

网友:
这芯片是直接供屏,它这个设计是把屏的转换电路设计在原来的驱动板上了屏上没有单独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坏SM4005?  转换管吗

这芯片是直接供屏,它这个设计是把屏的转换电路设计在原来的驱动板上了屏上没有单独的电路

网友:
屏上的多组电压都在驱动板上了,不再单为屏提供五V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坏SM4005?  转换管吗

SM4005只是一个贴片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