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 独显 插电电流0.026A 3分钟掉到0.015,然后掉到0.000

楼主(2016-06-04):
联想N480 独显  插电电流0.026A 3分钟掉到0.015,0.003,按开关健从0.003到0.015到0.026  5秒又掉回0.003,是不是分组供电有问题,EC发出的sus-on    run-on 不断地从0到3.3V跳变,分组供电只有内存出来也是0到1.5V跳变,还有3V和5V的对地值相差200欧,是EC问题大一点还是分组供电问题大,手上没有任何芯片。不好确定,BIOS刷过了。求大神!

网友A:
查转换电压,3V转3V那些

网友:
3/5v和后级看看

网友:
查转换电压啊

网友:
缺电压把   试试分组供电正常吗

网友:
3v5v不稳定吗,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你这种问题还谈什么开机,待机都不正常  还去管开机干嘛

网友C:
待机供电不稳定要排除,其次二次电压有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供电不稳定要排除,其次二次电压有短路都有可能

说得有道理,你说的这种可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问题还谈什么开机,待机都不正常  还去管开机干嘛

断后级3V5V对地值正常,应该就是后面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转换电压,3V转3V那些

试试,可能行很大

网友:
某个电压不稳定   或者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们小白就坐等信息吧